求助求助!笔记本主板开机短路

楼主(2019-10-15):
这张是希沃OPS主板,故障:开机0.2A掉电,并且不可再次触发! 插电3.3V  5V电感对地阻值为O   不插电阻值正常!  哪位知道大概是哪短路了!

网友:
短路时 3.3V  5V电压还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不是短路哦          插电时阻值小的   是正常的   而且不要插电测阻值

网友A:
你应该测 上电的瞬间   那些供电出来了  那些没出来         去修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测 上电的瞬间   那些供电出来了  那些没出来         去修供电

已用示波器测量,EC有波形  BIOS无选定波形。说明BIOS没有工作,另外没有测到短路!不能确定是不是pch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