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宝石RX580极光板的维修图纸

楼主(2019-10-15):
求蓝宝石RX580极光板的维修图纸
我的580自己在带电的时候拔插了一下风扇 然后显卡的风扇两个都不亮,不转了
但是显卡还是能正常工作显示的,万用表测试黑红线在不插风扇时是可以测到5V电压的,插上风扇后就只有1付电压了
想找显卡图纸看看 检查一下风扇的供电

网友:
显卡的图纸很少,一般是找不到的

网友:
风扇电路很简单的,风扇工作电压应该是10v-12v

网友:
坏了应该是12v电压

网友(2020-01-03):
同症状,蓝宝石rx470,风扇供电测1.9v,风扇不转,其他正常。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
首先要排除风扇本身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