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 大短路, ,风扇狂转报错,掉电

楼主(2019-10-15):
板号  11310-1 ,打开一看,公共点短路,烧鸡,内存芯片旁电容坏,装机,风扇狂转报错,掉电,我去,拆机,显微镜下看,温控芯片旁进水,R2802腐蚀掉键啦,它是上拉风扇反馈的,补上10K电阻就好了.

网友A:
维修这么多年,没钱买显微镜。不知道还有多少精神力量支撑我把这行做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这么多年,没钱买显微镜。不知道还有多少精神力量支撑我把这行做下去

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