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8540DN 激光器清理 全网首发!

楼主(2019-10-15):
兄弟8540DN
这打印机貌似很神秘,网上很少搜得到图片资料。
更没有拆解图。
有幸修到一台,客户的8540DN。
故障:打印发浅,尤其是边缘。
更换硒鼓无效。怀疑激光器有粉尘。
大卸八块。开拆!

打开8540DN维修手册,大概知道了激光器的位置。

手册上的拆卸步骤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再参考。
直接开拆。
第一步:拿掉左右侧盖
很简单,撬棒直接撬开。

第二部:拿掉扫描单元+下方盖板
这2个部分是一体的,可以一起摘掉。
把主板上的接头,和上面相连的都摘掉。

第三步:拆开激光器
激光器5个螺钉,去掉

用95%酒精清理

六棱镜是镜面金属,也要用酒精棉擦拭。
2个导光玻璃,清理。
酒精挥发后会留痕迹。
可以先用酒精棉擦,然后用干的药棉擦。
最后用鼓风机把棉絮丝吹干净。

这个激光器,是个半开放的。
碳粉很容易进入。用酒精棉随便擦了一下,非常脏。
折射玻璃板 两侧边缘碳粉较多,
所以造成打印出来的纸张 边缘字符很浅。
第四步:原样装回去
怎么拆,就怎么装回去。
这个地方的线,要扣到线槽里面。
别的没啥注意事项了。
这地方线头很多,我把拍的图片全部打包,放到附件里,供参考
不再上图。太费时间。
第5步:开机测试

效果非常明显
修好了。
8540DN维修手册,在我另外一贴里面有。
不在下挂。
另外这个机器,还有卡纸故障。我会另发一贴。
换导纸轮和离合器的教程。

8540DN 激光器清理.rar

网友:
像这种一体机,都是要把上面的扫描部分先拆除之后 ,那就很快可以拆到激光器了

网友:
这个修过好多,激光机一般脏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A:
兄弟的机器很多都是激光器脏了造成的打印、复印纸张边边颜色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的机器很多都是激光器脏了造成的打印、复印纸张边边颜色浅。

源自于脑残设计,兄弟的激光器是半开放的,灰尘碳粉随便进

网友:
学习了,又学会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