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IENWERE 17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9-10-15):
机器比较贵,没有大修,就定了个屏线和屏回来,结果一样,总感觉是屏的问题,参考黄鑫船老师讲过的屏的开启时序来试一试吧,屏的供电,开启,调节,19V都有啦,为啥连白屏或暗屏都没有呢?EDID码片供电也有3.1V啊,。。。。。。。再从头律一遍吧,先有读屏的码片信息,再有屏供电,开启,调节,难道EDID码片供电有点低,干脆在屏码片处切线,从主板上飞3.3V上去试一试吧,结果好了,可能是电压有点低,显卡没有读到屏信息,没有后续的动作吧,但为啥又有屏供电,开启,调节呢?不想了,能亮就好了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学习了,我遇到HPG6症状一样,结果是BIOS的问题,你这个还没遇到

网友:
可能屏驱动供电的3.3,带不动

网友:
码片供电3.1V差个0.2V通常都会忽略,就差这0.2V,没有识别到屏。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应该不是根本原因用示波器打波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去加分去

网友:
今天遇到的是没有背光,是屏上保险和电感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BIOS引起的暗屏,能修好收银子就行了

网友:
上次遇到的也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打个卡  报道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我只关心 这个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