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坏RTL8111H旁陶瓷电容导致网卡不识别,求问电容型号

楼主(2019-10-15):
如图,小机箱位置太挤,装显卡时不慎磕坏。维修新手求问这个位置应该换什么规格多大容量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9-10-16 13:00):
现在的现象是网卡不识别

补充内容 (2019-10-16 13:42):
问题已解决,见13#

补充内容 (2019-10-16 14:49):
。。。置顶以后楼层号变了,现在是4#

网友:
随便找个个头差不多大小的换上!

网友A:
主板型号,还有板号呢??? 主板整体图片呢?

网友B:
你得先确认了,掉件的两个元件是接哪个脚,17   18  19看接的什么针脚,是接哪儿的

看Datasheets设计手册就知道了

如果是电容,基本补一个同等大小的就可以了

17是HSOP,18是HSON  19是PERSTB  17和18是PCI总线的差分传输,如果是这两颗,需要补耦合电容(0.1u 0402的,很常见的),普通电容不行,也可以直连(测试条件下,如果两端都不是对地就直连,如果有任意一端是地线就不要直连)

19是PCI的复位信号,正常是高电平,开机或重启就有一个低电平过来,复位信号来的,是由桥直接发过来的,直连,不接任何元件

网友:
不识别的原因就是电容掉了,等于网卡发送给桥的数据线断了。连起来就可以,基本可以判断就是耦合电容了,按照我上面说的操作基本没问题

注意:不要补普通电容,一定不要,一定不要,一定不要

网友:
有图纸就好搞了。。。。。。。。。。。。。。。。。。。。。。。。。

网友C:
这种电容不装都毛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还有板号呢??? 主板整体图片呢?

V星B450M MORTAR MAX,REALTEK网卡附近的电路我看了几乎所有主板都一样的,和主板没多大关系,应该是REALTEK或者PCIE的固定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确认了,掉件的两个元件是接哪个脚,17   18  19看接的什么针脚,是接哪儿的

看Datasheets设计手 ...

没找到8111G/H的手册,只找到老的8111E之类的,都是48/64脚的,现在新的都是32脚了。
对比其他主板可以确定这两个位置确实是0402电容,就是不确定容量。
不过另一个大神也跟我说无脑补100pf的基本没问题,所以应该你说的是对的!非常感谢!

网友E:
供电上的电容 掉了 一般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不装都毛问题吧

现在网卡不识别,你的意思是直接用焊锡把这两个点连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上的电容 掉了 一般没事的
网卡不识别,现在查到点位图了

网友:
查类似版型的其它主板查到了,我掉的就是CL9和CL10,都是0.1u10x4的,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F:
直接在废主板,差不多网卡位置找类似的电容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在废主板,差不多网卡位置找类似的电容装好就可以了

恩恩,这也是不错的方法,可惜身边没有废主板

网友:
我要怎么修改帖子状态已解决?

网友:
看来以后网卡不工作要先查供电

网友:
找类似的板子 或者相同型号的网卡芯片的板子 对比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8111G/H的手册,只找到老的8111E之类的,都是48/64脚的,现在新的都是32脚了。
对比其他主板可以 ...

手册很容易找到,说白了不是电源问题,是信号线断了

网友:
差不多网卡位置找类似的电容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
是电容不装都可以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就是

网友:
从PCIE1X 部分取电容试一下,一般PCIE1X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