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可以通过搬板来做数据恢复吗?

楼主(2019-10-16):
一个固态硬盘不识盘了,可以通过把闪存颗粒搬到另一个同型号的全新硬盘上做数据恢复吗?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的  全新换f需要量产才能识别,f恢复数据需要测试架

网友:
想象的不错,呵呵,没有那么简单,同一个型号,都不能这样做。

网友:
没有这么操作过,,,,

网友:
不可的,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网友:
+关注

一个固态硬盘不识盘了,可以通过把闪存颗粒搬到另一个同型号的全新硬盘上做数据恢复吗?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2019-12-13):
完全一样的可以,但是搬板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1、SSD损坏的原因很多,有DC电路问题,有信号开启引脚问题,有DRAM问题,有主控问题,有颗粒不稳定损坏问题,有固件问题,有FTL表问题等等

搬板只能解决一般的供电问题,但是供电问题正常直接就维修就可以了(就是短路、不出供电、没有开启信号)

搬板还可以解决一些主控问题(别担心,固件在颗粒里面,不在主控里。主控里面的是ROM模式)

但是,颗粒问题搬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别费劲了,你搬100次都没有用。偏偏固态很多都是颗粒问题或者固件丢失,所以没什么作用。搬板解决问题的都是初级数据恢复才使用的,或者没法维修,无法修复的类似于进水、大短路的才这么做

如果那么容易恢复,数据恢复和俄罗斯那帮仔还有饭吃?

另外,不同主控,对不同的颗粒,颗粒CE跳线是不同的,所以你搬过去反而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不要随便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一样的可以,但是搬板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1、SSD损坏的原因很多,有DC电路问题,有信号开启引脚问题,有DRAM问题,有主控问题,有颗粒不稳定损坏问题,有固件问题,有FTL表问题等等

搬板只能解决一般的供电问题,但是供电问题正常直接就维修就可以了(就是短路、不出供电、没有开启信号)

搬板还可以解决一些主控问题(别担心,固件在颗粒里面,不在主控里。主控里面的是ROM模式)

但是,颗粒问题搬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别费劲了,你搬100次都没有用。偏偏固态很多都是颗粒问题或者固件丢失,所以没什么作用。搬板解决问题的都是初级数据恢复才使用的,或者没法维修,无法修复的类似于进水、大短路的才这么做

如果那么容易恢复,数据恢复和俄罗斯那帮仔还有饭吃?

另外,不同主控,对不同的颗粒,颗粒CE跳线是不同的,所以你搬过去反而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不要随便搬

受教了

网友:
不可以的你搬过去反而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网友:
同型号且外观一模一样的都不一定行,因为还涉及到固件版本等……

有些固态硬盘可以拆下存储颗粒然后用FE或3000Flash等读取镜像后进行数据分析,可以得到数据,但有时效果并不是很理解。

缺点供电的那只能飞供电,短路的多是因为“小电容”拆下即可,还有一些“长忙”、不识等得用PC3000或硬盘工厂等工具进行恢复

网友:
不可以的。现在SSD 2258 2246的主控可以恢复数据了 !!!

网友: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没试过

网友:
电路问题, 硬件问题换板可以, 最好是找一样的。 QQ1746028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