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论sata的即插即用

楼主(2019-10-16):
经常需要用自己的主机給客户硬盘装系统或转移资料 而自己的主机也经常变换 有的主板带电插上 点发现 就能用 但有的主板一定要重启
理论上sata不都是支持即插即用的吗 为什么有的需要断电重启 跟什么有关
硬盘

网友:
热插拔 有点主板需要设置开启 才能用

网友:
主板需要设置的,都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断电重启,可能驱动要识别一下,你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研究了下 bios里的sata选项中 hot plus(热拔插)要打开 有些主板默认关闭 所以.....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ASUS更加是这样。

网友(2019-11-19):
新款有些普通主板已经支持热拔插。搞个硬盘笼可以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