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xr搬板刷机报错9

楼主(2019-10-16):
苹果xr搬板后刷机报错9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查一下硬盘供电阻值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A:
看逻辑码片吧,逻辑码片死了就结束了

网友:
逻辑码片死了就结束!简直是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逻辑码片吧,逻辑码片死了就结束了

逻辑码片坏了不影响吧,换一个刷机就好了,反正也不保资料。没看楼主说还刷机了吗。

网友B:
A12逻辑码片是加密的  如果坏了就真的结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12逻辑码片是加密的  如果坏了就真的结束了

xr是a12?我真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r是a12?我真长见识了。

看来你真的是长见识了,不是A12你以为是A多少?本坛首回帖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r是a12?我真长见识了。

你以为是A10么  没有A12加持谁傻了去买这么贵的LCD

网友:
码片挂了吧  GG

网友:
我用码片测试架写过去没有问题

网友:
写过去也不行 必须搬

网友:
这个报错9真的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