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surface 1631 换总成 不显示 外接正常 触摸有反应

楼主(2019-10-16):
断电  拆屏   清洁完后  换新的总成不亮 外接有  再把旧的接上去 也不亮(没接触摸) 通电测试  背光供电  屏供电都没有  望同行们给点思路  或图纸  经验  谢谢啦

网友:
有具体怎么哦弄的方法吗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一次,屏坏了,重新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