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肖特基管SP10100正常吗?

楼主(2019-10-16):
有个液晶显示器上的整流管SP10100,用数字表测试:(测试时以字面正对自己,右脚设为A、中间脚为B、左脚为C)测试结果为:1、红笔接A,黑笔接B正向导通,反向不通;2、红笔接A,黑笔接C正向导通,反向不通;3、红笔接B,黑笔接C导通有阻值,反向也导通有阻值。现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复合二极管正常吗?特别是第3点,这两脚正反向都导通正常吗?

网友A:
能说一下为什么坏了的原理吗,看第一、第二点应该是正常的呀。想听听师傅们的指教,谢谢!

网友:
只要有一方短路就是坏了,也有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为什么坏了的原理吗,看第一、第二点应该是正常的呀。想听听师傅们的指教,谢谢!

击穿了!

网友:
只要不是双向都通,就是好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用MBR2045CTG或MBR3045CT能否代换SP10100整流管,它们插脚的极性位置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