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 CPU跑分低

楼主(2019-10-16):
频率一直是700MHZ,跑分也很低,主板没修过的,刷过BIOS

网友:
替换标准的电源适配器测试下,碰到过联想小新的机器用非原装电源(就是功率不符)CPU降频,单独用电池正常的。

网友:
CPU问题 遇到过 机器也巨烫

网友:
软件显示的CPU温度正常否?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之类的吧

网友:
楼主换原装电源试下吧

网友:
改bios试试,把bios节能关掉

网友:
自动降频了,撸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