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暂存1.8V电感空焊导致30MA小电流维修

楼主(2019-10-16):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之前修过,只用了十几天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像这种机子很有可能是之前维修留下的隐患,多留意观察。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发现CPU的屏蔽罩都没有上。

接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能上到多少,发现只能跳到32毫安。

这种电流一般都是供电不满足才导致的,测量发现 PP1V8_SDRAM供电只有0.6V看来问题找到了。

一般测量到这种电压都是此电路上的电感虚焊导致的,拆下发现焊脚都掉了。

处理好焊盘,补回电感。

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开机进系统。

测试功能发现,只要开到声音相关的功能都会卡机,录音也不行。

继续寻找问题,之前修过音频,更换音频无果。

拆除U3800音频功能IC,测量此对地阻值发现 E7脚位I2S_AP_TO_ARC_MCLK信号对地无穷大,看来是断线了,拆CPU飞线太麻烦,像这个时钟信号可以借其它的芯片的时钟信号来代替。

   查看原理图,我们可以借音频IC U0600的时钟信号。

直接从R0920电阻飞跟线到R0921电阻上就可以了。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第一次知道时钟还能飞线的

网友:
你真优秀

网友:
这样飞线时钟同步吗

网友:
加电小电流都是电压供电问题吗?不是i2c总线其他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