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14ISK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10-16):
       收到一同行拿过来的联想700S-14ISK机器,说是进水之后导致的不触发。拆开机器确实有进水的地方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还是不触发。插上自带的电源发现EC发烫,经检查是EC的供电短路。这个EC是带资料的只能发剪版的EC,EC到了之后装上去,可以触发了但不显示,又检查一遍发现有一个IC的脚有些腐蚀把腐蚀的清理干净之后装上去可以显示了,本以为就这样好了,结果刚进系统就掉电了把电池去掉还是掉电,又把BIOS重新刷一遍还是一样。掉电不是固定的有时进系统过一会儿就掉,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掉电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我发的EC有问题,各位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不先换掉那个腐蚀的芯片

网友B:
没有规律的掉电,不一定是EC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机子散热做的不好,我修好后是死机进不了系统或进系统点几下鼠标就死翘翘但不掉电猛处理散热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先换掉那个腐蚀的芯片

已经换掉了,还是老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规律的掉电,不一定是EC的问题

这个E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买的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散热做的不好,我修好后是死机进不了系统或进系统点几下鼠标就死翘翘但不掉电猛处理散热后就好了。

好的。那我再把散热处理一下吧。

网友:
本子退了,修了快半个月了。客户等的不耐烦了。

网友:
我贴了很多铝箔协助散热,从原来不到十分钟稳定到一个小时左右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