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I H110M PRO-V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10-16):
MSI H110M PRO-V 不上电,拿过来测主板 开关针没电压,电池也没电换了电池还是不上电,测COMS 针脚也没电压,经检测 COMS 针边上电容微短路拆了就好!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微短路,是怎么能查到的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会导致待机电压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会导致待机电压无????

是啊!没遇到过吧。

网友(2020-04-05):
引用 网友B:
是啊!没遇到过吧。

同故障b85也有

网友:
另外一款 经常修到过    故障很明显   电容发霉  有的腐蚀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