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充电大神们指教下

楼主(2019-10-16):
接一台6P说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是开机 只是200多跳 不充电 开始修充电 200多MA直接就干了USB管理 开机电流正常了  可还是不充电  更换过充电IC问题依旧   短接了Q1403  Q1701  同时也换过C1402和L1401  测阻值感觉又都正常的 现在

该怎么修 大神给指点下 谢谢。。。。。

现在的情况是 插电源 有充电图标 无电流  插电脑数据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池无数据

网友A:
关机状态下插数据线 量一下电池座正极有没有4V左右的稳定电压  如果有  考虑换个电池  没有 就查尾插的5V供电到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状态下插数据线 量一下电池座正极有没有4V左右的稳定电压  如果有  考虑换个电池  没有 就查尾插的5V供 ...

电池换过两个了 尾插也换过 5V到了USB管理和充电IC都到了 芯片也换过了问题依旧 就是不充电  有充电图标 无电流

网友B:
我有绝杀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和诚意  长久合作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杀  就看你有没有实力和诚意  长久合作的那种

什么意思 有话直说

网友:
查底格里斯

网友:
电池电量没有就查dwi 电阻变大了吧

网友:
充点电感换一个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无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