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的电源试修

楼主(2019-10-16):
HP电源,最大输出功率不高,180W。内部结构还好吧,用料也就这样了,比较多韩文与英文。
保险坏了,拆下来了,后面的前级电路没有短路,开关管也正常。
准备换只保险上去,看看是否行了。

网友:
找到保险管了,不知道行不,怕炸,装起再试。

网友:
还是炸了,后级可能有短路,慢慢搞……

网友A:
还是先串只灯泡试吧。否则故障会扩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串只灯泡试吧。否则故障会扩大化。

还没有准备到灯泡,听说用60W的乌丝灯泡就比较好,但还是一直没有准备到,唉,是时候准备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串只灯泡试吧。否则故障会扩大化。

确实如此 ,必须串灯,小心炸鸡。。。。。。。。。。。

网友:
保险坏了的电源,怎么能直接就换保险呢

网友:
你这样修,牛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准备到灯泡,听说用60W的乌丝灯泡就比较好,但还是一直没有准备到,唉,是时候准备才行了。

用100w的灯泡就行。我修几年了

网友C:
楼主修的咋样了?电源区基本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咋样了?电源区基本荒了

找了个同样的电源来测量,还没发现什么不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咋样了?电源区基本荒了

现在还是没有修好的,原因是我找了一只一样的电源对照来测,都是发现一样的正常。
现在只能等一下怎么办了,准备买几个新的光藕回来试一下,同时也准备做个维修用的灯泡组合。
假如还是不行的话,就买几个一模一样的白色的保险回来试,再不行,就把好的电源的主变压器换过来试试。
都试了,还是不行,就放着思考,有空望一下,也不着急的。

网友D:
你都不了解保险管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不了解保险管的含义。。。

努力学习过程中,希望能尽快掌握一些或比较多一些的这方面知识,也曾看过刘坚强关于保险管的含义,只留下“哨兵、卫兵”的粗略印象了,有时间再温习温习。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好贴,拍这么多图片。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会有管子短路。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2019-11-27):
修好了吗,我对这也感兴趣,就是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个同样的电源来测量,还没发现什么不对头。

烧保险肯定有短路,应该好查....

网友:
最常用元件的基础知识不明白,怎么能修机呢,

三极管如果坏了,考虑到大多数是瞬间损坏的情况,很少有能用眼睛看出来的,不用万用表去测量根本不可能知道好坏的,

电阻损坏----因为轻微过流导致阻值变大的,用眼睛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电容质量不好,有轻微漏液的,更是不可能用眼睛看出来的

网友:
要先搞懂基本原理才行,至少电路图会看一点,自激,它激,要懂一些吧,不然这个一个炸管,会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保险烧坏大概率和保险无关,有可能是压敏动作了,你需要找到它并且拆除,有可能大管、整流桥击穿短路,需要更换并检查外围驱动等,烧了保险就先查短路吧,电源维修注意安全。事实上这样的电源没价值的,倒不如换新。

网友:
不串灯泡这样不炸的飞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