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14IBD电流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9-10-16):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100-14ibd,故障是按开关没反应,没有待机电流,据客户交代是自己拆开换硬盘了,换完就不上电了。此机是内置电池,初步判断应该是客户没有断开电池就更换硬盘,导致主板打火烧东西了。拆机测试有3v,没有5v,测试5v对地阻值几乎为0,断开电感烧鸡,发现pu701发烫,此芯片是5v转1.05v芯片,拆掉后阻值正常,更换此芯片后,5v正常,1.05也正常了,电流跳变到0.46后掉到0.4左右,不显示。以为BIOS问题,刷了后电流还是一样跳变,不亮机。测试主板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按开关也可以关机,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大伙给帮忙看一下问题能出在哪??

网友A:
+1.05VS原来是给桥供电的,你看会不会是之前把桥给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S原来是给桥供电的,你看会不会是之前把桥给弄挂了

测试南桥部分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这没有示波器,信号也没法测,这个还是三合一的桥,更换就划不来了。单桥的话还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看看大小写能切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