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部分进水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9-10-16):
显示接口烧坏,怎么办?能飞线还是怎么办吗?

网友A:
焊盘没坏的话,可以换接口。这个连接器是标准的,淘宝可以买到,30pin的eDP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没坏的话,可以换接口。这个连接器是标准的,淘宝可以买到,30pin的eDP接口

就是焊盘也掉了呀

网友A:
它的产品也是代工设计的,开启背光就三个条件。主供电,背光开启(高电平),亮度调节(高电平,具体电压根据机器设计和亮度不同)

最右侧的有电容的都是数据传输的,所以这三个电压一定是左侧这几个。一般最左侧1-2脚,或者123脚是主供电(接电源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时电压不同)

另外还得看屏线接口有没有烧坏。没有的话,检查主板eDP接口是否有这三个电压,没有就需要检查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的产品也是代工设计的,开启背光就三个条件。主供电,背光开启(高电平),亮度调节(高电平,具体电压根据机器设计和亮度不同)

最右侧的有电容的都是数据传输的,所以这三个电压一定是左侧这几个。一般最左侧1-2脚,或者123脚是主供电(接电源适配器供电和电池供电时电压不同)

另外还得看屏线接口有没有烧坏。没有的话,检查主板eDP接口是否有这三个电压,没有就需要检查原因

主供电能拧成一根线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能拧成一根线飞吗?

可以的,这个没问题啊。。。。。看来你没飞过线,哈哈哈

网友A:
主供电就是旁边那颗绿色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就是旁边那颗绿色的保险

哦哦哦。谢谢 谢谢等屏线到了我试下

网友:
看图片就是供电脚烧坏了,可以飞线

网友:
这个是小米什么型号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