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 s2p bios用两天就坏

楼主(2019-10-16):
已经刷了三次了

网友A:
你先换一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一个BIOS芯片,,,,,,,

把b bios那个换到m bios 只装一个芯片

网友:
也可以升级一下BIOS,不要用之前的那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一个BIOS芯片,,,,,,,

换了个大容量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大容量的好了

说明之前的芯片质量不稳定

网友:
换一个BIOS刷然后刷备份的BIOS,官网的BIOS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我修到一块GA-B75-D3V就是这样刷完BIOS过几天就返,我是刷台湾技嘉官网最新BIOS,后就是换了BIOS芯片,然后就刷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先换个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