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正常,但是开机电流很低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10-16):
待机电流0.011-0.012左右,这个应该属于正常的吧

开机后电流在0.007-0.024之间跳动,cpu和桥也没有温度,应该并没有运作。刚入门哪位大佬能指点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后续的电压就是没有出来,

网友B:
待机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续的电压就是没有出来,

因为拿来的时候桥很烫,怀疑桥桥了,不知道师傅有什么方法测出是不是桥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正不正常。

正常啊,就是开机不正常,电子一开始插上只有1点多伏,加焊桥后恢复3V但是还是不能正常开机,有怀疑桥坏,这位师傅有方法确定桥坏吗

网友:
这个待机电压不一定正常,有些机子待机电流要四位数码管的才能看出来

网友:
后续的电压就是没有出来

网友:
雷神系列主板?

网友:
查有没有短路,EC的工作条件以及EC信号的发出

网友C:
待机正常 桥坏查1.05v 要不就是ec没有工作

网友D:
不懂时序吗?什么都不查就来问什么问题,我觉得是人的问题,换个人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懂时序吗?什么都不查就来问什么问题,我觉得是人的问题,换个人就可以了

不想说可以不评论,别那么嘴贱去说道别人,你不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正常 桥坏查1.05v 要不就是ec没有工作

师傅查出桥坏,报价后客人嫌高没修,不过还是感谢在座各位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想说可以不评论,别那么嘴贱去说道别人,你不配

呵呵,我不配,笑了,想你这种每次什么都不查,打值也不打,自己测试了什么也不说,你不如每次就到不开机的来着发帖子,就说开不了机怎么查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不配,笑了,想你这种每次什么都不查,打值也不打,自己测试了什么也不说,你不如每次就到不开机的来着发帖子,就说开不了机怎么查行了

我说了我刚入门不懂,你嘴贵可以不发表,没必要站在至高点指责别人,做个键盘侠很高傲吗。键盘狗不配评论,祝你生活诸事不顺

网友:
报个迅维远程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说了我刚入门不懂,你嘴贵可以不发表,没必要站在至高点指责别人,做个键盘侠很高傲吗。键盘狗不配评论 ...

跟你吗个煞笔似的,还键盘侠,老子要是键盘侠就不会说你该查时序,来求助至少要自己先努力尝试修一下,什么都不懂就先系统化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你吗个煞笔似的,还键盘侠,老子要是键盘侠就不会说你该查时序,来求助至少要自己先努力尝试修一下,什么都不懂就先系统化学习一下

就是个现实生活不如意,到网络到处喷的键盘狗,活该你生活处处坎,该

网友:
RTC电路查查看,和后级电压试试

网友:
PCH 有不有问题哦?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现实生活不如意,到网络到处喷的键盘狗,活该你生活处处坎,该

笑了,说的是你吧,懒得跟你个智障说,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学的人,还好意思说我键盘侠,研究研究什么叫做键盘侠在说话,智障

网友:
刷bios试一试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笑了,说的是你吧,懒得跟你个智障说,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学的人,还好意思说我键盘侠,研究研究什么叫做键盘侠在说话,智障

我可没说你是键盘侠,你是键盘狗,键盘侠是自认为在网络上伸张正义的,你是吃饱没事网络上到处咬人的。我在网上向同行师傅请教碍你眼可以跳过不看,还在这里喷人,你说你是不是个键盘狗呢。回去幼儿园学学什么是尊重别人吧,做人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