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故障是开机进bios 设置好后 电池低电量关机后复发故障

楼主(2019-10-16):
华硕W519L故障是开机进bios 设置好后正常进系统使用,当无外接电源电池电量耗尽时复发故障。
本来以为小电池没电了,打开主板后发现此机没装小电池,但有预留的位置,配合点位图发现小电池电路元器件也没有装。
+3vA_Rtc是由+3va供电过0欧电阻得到的,在电池低电量自动关机时,发现这个电压一直有3.3v,可是只要一低电自动关机
就要进bios,重新设置,我猜测是否在关机的某个时刻+3va么有了???这过程中,我干了件傻事,从Ec供电借电,故障当然
依旧。于是我就想着加小电池,可是加小电池的时候,+3va到+3va_rtc的0欧电阻没有去掉,也米有更换成二极管,装上电池
测电压低至1.4v左右,又失败了。今天打算装机还他,有点不死心,又看了下点图,小电池供电有个电阻连到大电池,当然
电阻也么有装,点位图显示这是电池的3.3Ldo电压,就近飞了线,测试电池电量低至自动关机后,接适配不再自动开机,正常
进了系统,想到后续电池不好用的时候,感觉还要在这路接加上二级管在加个小电池,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未知的影响。

网友A:
原装就没电池?  那怎么保存的呢

网友B:
摔掉的吧,怎么可能机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就没电池?  那怎么保存的呢

内置主电池——+3va 经过0欧电阻得到+3va_rt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摔掉的吧,怎么可能机器没有

BAT焊盘光滑,而且到RTC的二极管都没装

网友:
这个有个机子就是怕主电池没电

网友D:
这都是直接一个coms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笔记本的RTC电池是集成到主电池里面的,如果有预留位置可以加装

网友:
华硕机器好多都没有BIOS 电池都是 主电池供电的  电池一坏 ,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有台w419l 通电开机直接显示bios,无法保存重启,也没法进入系统,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焊盘光滑,而且到RTC的二极管都没装

那可能是电池共的3v,那一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直接一个coms电池就可以了

也许我多此一举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的问题 加个二极管加个小电池就ok了

网友:
改那么多从来没有加什么二极管的

网友D:
改那么多从来没有加过什么二极管的

网友E:
华硕的现在很多设计没得COMS电池,你可以直接改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那么多从来没有加过什么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现在很多设计没得COMS电池,你可以直接改加一个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啊,

网友(2021-12-08):
能不能发个电池接在那里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