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猪公一出_必属精品系列之联想THINKPAD E550不开机

楼主(2019-10-16):
型号:E550 板号:NM-A221 REV:1.0

症状:有待机电流0.03之后立马跳到0.04 按开关不开机,电流无任何变化,拆机检测待机电压5v无,3.3V只有2V左右。或者3.3v 5v都有,但是5V波形严重不正常(看图片)

解决办法:看图片,不多说,老鸟直接跳过。

 会员12762300鑫豆2024-9-24 21:19
 会员727514300鑫豆2024-8-6 15:47
 会员752779300鑫豆2024-4-10 14:27
 会员676704300鑫豆2024-2-25 18:39
 会员1251438300鑫豆2024-1-21 10:50

H55
朱工猛!!!!!!!!!!!

网友A:
好!除了这个好字,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字用来体现你技术了得了!

网友:
电容失效呀,捡钱

网友:
电容坏了吗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种电容也容易坏吗

网友:
例外异种圆柱体的换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铝壳的电容感觉比钽电容容易坏的多

网友B:
公猪 修的不错呀,你这板子是不是开机掉电

网友C:
跟我的示波器同一个型号,安泰信,ADS1102,好熟悉的界面

网友:
非常的奈斯      波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除了这个好字,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字用来体现你技术了得了!

好你妹,说好不学习,天天上论坛看帖子

网友D:
表示看不懂什么玩意儿啊,欺负老实人

网友:
初学者来学习一下,提高技术

网友:
大佬,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电容哇塞

网友:
电容失效了有示波器真的是好,我修估计要搞大了

网友:
厉害 被你秒了            还是一修机好修

网友E:
我记得我测好板供电,波形不是这样啊,这是啥情况啊,讲讲呗

网友:
有时候  有示波器真的是方便便很多

网友:
这个钱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猪 修的不错呀,你这板子是不是开机掉电

你可以先把系统供电这两个电容先排除掉,再去查掉电的原因,主要看下二次电压以及分组电压是是不是都正常。系统供电不良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示波器同一个型号,安泰信,ADS1102,好熟悉的界面

用了好多年了打算换掉了,淘汰了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我测好板供电,波形不是这样啊,这是啥情况啊,讲讲呗

你得把示波器的参数调整到适合你自己看的,每个人的示波器测出来的数据不一定是一样的。还有示波器的校正,接地一定要无干扰,否则好的电压出来的波形也是有干扰波形的

网友G:
兄弟你怎么叫这个名字 ,赶紧的把名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除了这个好字,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字用来体现你技术了得了!

其实平时有很多机器很多案例都没时间发表,太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好多年了打算换掉了,淘汰了已经

有钱人随便换,我们这些穷屌丝换不起,还得用几年

网友:
大电容也这么容易坏

网友:
嗯,钽电容失效了,导致波形不稳。相当于DC后,电感出来的电没有被滤波干净

以前的NEC大电容失效很常见,现在越来越少了(估计跟温度有关系)

网友:
电容厉害 被你秒了

网友:
ZZ示波器,是真的。。。呵呵

网友:
波形大师。佩服佩服。

网友:
我要记住猪公这个名字

网友:
  老司机  666666

网友H:
是5V波形严重不正常 这是重点,为何不还一样大小的电容呢,以后再坏,再修

网友:
小电容失效了吗?前些天有一台,不定时掉电,排除了温控,滤波,没有图纸放手了

网友:
这是啥情况啊,讲讲呗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就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 向楼主学习

网友:
你得把示波器的参数调整到适合你自己看的,每个人的示波器测出来的数据不一定是一样的。还有示波器的校正,接地一定要无干扰,否则好的电压出来的波形也是有干扰波形的

网友:
见到黄电容就换没错的

网友:
跟y400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怎么叫这个名字 ,赶紧的把名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5V波形严重不正常 这是重点,为何不还一样大小的电容呢,以后再坏,再修

看客户给的价格,收300的必须给人搞稳定,收150的,就用100的电容换,过段时间还得坏

网友:
看图片,不多说,老鸟直接跳过。

网友:
机智的我早已看穿一切

网友:
要是我像 你那么牛就好了

网友I:
卧槽,花了两毛钱看了下 完全看不懂啊。 就看到钽电容挪了下。老哥这是修的啥问题啊,小弟不懂冒昧问一句。

网友:
一修机好修波波不良

网友:
二修机看着就烦,但价格可以高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表示看不懂什么玩意儿啊,欺负老实人

滤波不良。加电容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滤波不良。加电容滤波

谢谢饼哥出来解释

网友:
步步深入,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卧槽,花了两毛钱看了下 完全看不懂啊。 就看到钽电容挪了下。老哥这是修的啥问题啊,小弟不懂冒昧问一句。

钽电容失效了,导致待机不稳,更换电容

网友:
“解决办法:看图片,不多说,老鸟直接跳过”。这也太那个了吧,感觉5毛钱花的有点冤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
比钽电容容易坏

网友(2019-12-06):
emmp.....我也要练就这样的本事,字数要少,还要拿精华的技术贴... 好在是入行一年了,能看懂懵逼操作,这个帖子真的是对小白太友好了。。哈哈

网友:
电容失效了有示波器真的是好

网友(2020-03-21):
波波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