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不亮简单维修

楼主(2019-10-16):
一台三星RV411,版号BA41-01423A,独显,开机点不亮。电流0.6A左右。键盘大小写灯不亮。拆机打各大供电阻值无短路,触发测量无内存供电,找到内存供电芯片U523,型号TPS51117,首先测量10脚主供电,0V。追查供电来源发现与之相连的D519/R836等都没有电压,但是R845有电压,判断是断线。节省时间,从R845飞来5V到R836后,测试内存供电已正常。装起来测试亮机,,一切正常

网友:
牛逼,直接秒杀了啊

网友:
二级电压。报废。。安逸

网友:
一招秒杀,有图纸有技术就是方便

网友:
三星的还是安逸     有点位加图纸

网友:
有图纸有就是方便

网友:
楼主大神
有图纸有就是方便

网友:
这个机器装系统很麻烦的,

网友:
有图纸就有思考啊。比华硕的机器强多了

网友:
都是高手  被你秒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