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 板号DAOXY1MB6E0掉电

楼主(2019-10-16):
华硕K45DR 板号DAOXY1MB6E0掉电,电流到1500毫安2秒掉电,经测量发现PU2的HWPG_1.2V电压没有,2 3 4 6 7脚电压正常

确少HWPG信号引起的掉电,把CPU去了电压就正常了HWPG也正常电流500毫安左右不在掉电,这种情况是CPU挂了吗,还是别的地方的问题,手里没有A8-4500的CPU没办法试机,另外1.2V_S0这个电压直接转换成1.2V_VDDP电压给CPU供电,如果把1.2V_VDDP断开,HWPG也会正常,电流到2000毫安。

网友:
感觉电流2a有点大了,对于笔记本来说,最好还是换个cpu试试

网友:
已经订购了一个a8-4500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