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通过sg_format格式化硬盘报错

楼主(2019-10-16):
通过sg_format格式化两块盘,第一块报错“illegal request sense key,apart from invalid opcode”,第二块报错“this format is only defined for disks (using SBC-2 or RBC) and MO media”,这两种报错是什么原因,是硬盘的问题还是系统有什么限制?

网友A:
可以用在线翻译软件来翻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在线翻译软件来翻译一下

英文意思我懂,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报错,我不明白,还有那个SBC-2 RBC是什么,从网上查了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