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DELL N4120开机不显

楼主(2019-10-16):
   【问题机型】戴尔 灵越14R锋行版
   【主板版号】DAV02AMB8F1
   【问题描述】按下电源键屏幕亮,但开机不显示任何信息,硬盘指示灯亮短暂亮一下后熄灭。开机电流1.084A,+5V_ALW、+3.3V_ALWD电压正常;EC BIOS(U1) 1、2、5、6脚波形也正常;独显下方五脚的的管子也没有虚焊。很久之前有开机刷过BIOS,一直没问题,现在不能开机没办法验证刷BIOS能否解决问题。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给点查找问题的思路。还有就是不能开机的情况下该怎么刷BIOS,怎么从官方的exe中分理出EC、SB 的BIOS文件。提前感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如能解决后续一定跟进解决方法。

网友A:
还有就是不能开机的情况下该怎么刷BIOS,怎么从官方的exe中分理出EC、SB 的BIOS文件。?

不能开机的时候可以用编程器刷bios的 ,BIOS论坛有的 你可以按照版号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不能开机的情况下该怎么刷BIOS,怎么从官方的exe中分理出EC、SB 的BIOS文件。?

不能开机的时候 ...

新买的烧写器到了,刷了BIOS也还是一样的情况,屏幕都不亮了,硬盘灯也不闪了,继续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