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3SV(内存槽贴纸 K53SC) REV:3.0

楼主(2019-10-16):
华硕K53SV:
     故障1:无待机电压(3V 5V对地没短路),测待机芯片RT8206A  线性5V,REF:2.0V,ENBL:0.3V,更换RT8206A,ENBL待机开启电压3.3.   待机3/5V正常,触发OK

故障2:开机进系统,图像显示16位(BLOS造成),集成与独立显卡驱动装不上,打叹问号。刷BLOS(内存槽贴纸K53SC)显f示OK.

故障3:每次开机看视频半个小时左右,自动断电。测得待机3/5V正常,  测EC  3.3V线性电压(5脚转换芯片第四脚)电压跳变(2.0V—3.3V),更换线性5v转3.3V芯片。开机一整天,约10个小时,不再断电。

修复OK

最后附上电位图,与BLOS    板号:K53SV   REV:3.0    内存槽:k53SC,外壳:K53S,后壳:K53S

K53SC板号K53SV REV3.0 I5(2410M) 独显.rar

网友:
附上型号

网友A:
第三个故障,很容易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故障,很容易怀疑是BIOS问题

我曾经与你一样也怀疑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故障,很容易怀疑是BIOS问题

但还是没有刷

网友:
楼主技术够好的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人为的吗?还是自动突然关机引起的。第一和第三故障有点关联,第三个才是最烦人的。一个机子有三个问题很蹊跷。

网友:
楼主好迅速。功力深厚

网友:
技术大咖,  BIOS不是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人为的吗?还是自动突然关机引起的。第一和第三故障有点关联,第三个才是最烦人的。一个机子有三个问题很蹊跷。

这个机子客户自个折腾,螺丝都对不上了,造成了问题一堆。

网友:
人为损坏的好修也难修

网友C:
BLOS  什么鬼?  蓝天代工有个BL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OS  什么鬼?  蓝天代工有个BLON信号

我小学没毕业,不要一步笑二步人,我承认没有你这么才高八斗,所以我只会写这几个拼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OS  什么鬼?  蓝天代工有个BLON信号

用百度告诉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OS  什么鬼?  蓝天代工有个BLON信号

BLOS  =  "不落的鸡”    翻译成:一直在天上飞的鸡,飞机是也,不知道这样翻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