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b85m板,通电风扇转下就停

楼主(2019-10-16):
技嘉b85m板,通电cpu风扇转下就停,像过载保护断电,再通电,还是转几圈就停,不知什么原因,如视频,请高手们赐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测量有关电压,以及电感的阻值,,,

网友:
不是修电脑的还是拿去给专业修电脑的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有关电压,以及电感的阻值,,,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2020-03-08):
小白白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