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短呢?(大意了,背面锡点与散热铜管接触了。已解决。)

楼主(2019-10-16):
来时触发电流1.45不亮机,加焊北桥、顺便把显卡加焊了,冷后通电触发到亮机,裸板,不到1分钟就掉电,温度很高,分不清是CPU、北桥或者显卡。冷一会又能触发亮机,照样要掉电,接着再点开机,不触发了......检查发现5v短了——

拆了PL8704,后级不短;把PQ8703和控制IC芯片RT8205拆了,怎么还短?

网友A:
稳压电源烧啊~~看看哪里热!!就怕不短路,短路的最好找!

网友:
5V供电后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烧啊~~看看哪里热!!就怕不短路,短路的最好找!

PQ8702的D级不短,拆了下管和IC,中间该没有对地的什么了,为什么还短?件的位置在散热器I背面,难倒是板层短?但跑线路,所有走线都在板面。想不通,就是个RT8205到PL8704这段中间有短,应该是把IC和下管拆了就不该了。PR8715也取了的。

网友:
把PJP点断了烧

网友:
pc8714不是也接地吗

网友:
把前级电容都量一下吧,后级短我还知道挨个查,前级短我也不会玩,

网友:
只有这个电容了没别的东西了

网友:
慢慢搞  人为的 感觉还难搞些

网友:
小白冒个泡!问下啥叫前级,啥叫后级?老是看大神们说,不知道在说啥?还是大胆问一下吧

网友:
居然是连锡了

网友:
不是连锡,是加焊后试机时没把散热器铜管下的绝缘膜贴上,5V前级有小片铜簿在那,绝缘漆上面有小锡点,试机前不短就没有注意,也许是温度高造成铜管下沉就与锡点接触了。

网友:
相连的元件一个一个拆了试

网友:
有时大意确实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