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Tunes和爱思都获取不到设备型号

楼主(2019-10-16):
手机Dfu模式白板,选择固件刷机显示未连接设备。
IPhone6

网友:
主板无漏电,开机定90,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CPU缺电压或者短路

网友:
识别电阻掉了  我不记得是什么位号了

网友:
单搬CPU下层装到一个好的板底上面,测试一下就知道是CPU问题还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A:
单搬了cpu下层到另外一个板,还是这样,cpu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搬了cpu下层到另外一个板,还是这样,cpu死了?

那就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