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变形本bios问题

楼主(2019-10-17):
华硕变形本bios官方网站下载的是6M的文件,后缀跟普通bios不一样,不是cap,bin,rom格式,是一串309结尾的数字。想解锁bios功耗墙,温度墙和隐藏项。用AMIBCP修改后保存,准备用EZ3刷新,然后提示不是UFI bios。用winflash刷新,提示无效文件。
原机用fptw64备份出来的BIOS也是6M的.
请问大佬用什么软件修改呢。有偿

网友:
这个你应该找我,我试试

网友A:
告知型号,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知型号,我看下

大佬,华硕T305ca

网友B:
你这个6M的文件是不完整的。你备份的也是不完整的,你肯定是用过一个软件在WINDOWS下备份的,官网下载的也是6M,因为官网只更新主BIOS,缺少文件头和ME REGION 文件,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解说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6M的文件是不完整的。你备份的也是不完整的,你肯定是用过一个软件在WINDOWS下备份的,官网下载的也 ...

我只想解锁BIOS里的隐藏项。AMIBCP用了后刷新不了。

网友:
同问。我的是华硕品牌台式机,h61m-m33aag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