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品还是技术,求解。请大家帮忙解答。学艺不精,请赐教。

楼主(2019-10-17):
   一个老客户,公司里面的网线和监控还有电脑,打印机全部是我去做的。最近他说电信升级500M了,总是网络电线,网速不好。我合计着以前都是百兆路由器和交换机,给他换了就好。话不多说,用维盟千兆企业路游配水星千兆交换机。设置好插线走起。郁闷,掉线,打印机连不上,删除设备重新添加有时候搜得到,有时候搜不到,搜到后添加好后,关电脑重启又要重新添加打印机。电脑网络也会不定时掉线,有时候几秒钟,有时候几个小时。于是乎,换路由器,换交换机,然而涛声依旧。无奈让电信过来,别人说啥问题都没有,是我们不会弄。陷入绝境,让电信改成路由器拨号(以前是电信的猫和路由一体),又是折腾,好了一会,然而晚上吃饭电脑关机,上班重启涛声依旧,掉网是很少(偶尔也会)但是打印机必须重新添加,有时搜不到,有时候网络标志那感叹号。目前就连四五台电脑,就会这样,还有几十个摄像头没联网。[bq:吐血]。ip地址自动获取和手动获取都有试过。依旧让人心碎💔。有哪位大神给个建议和方法,万分感激,实际解决方法解决了问题的,有酬谢!谢谢!

网友:
查查网线吧

网友:
先把路由和交换机换掉,单独测试网络,或者只连接一台电脑办公测试一下。然后在逐个添加进来。这种网络问题确实不好弄,但是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网络打印机也要设置好和当前IP地址一致,实在不行,给他弄个打印机服务器,把IP固定死。

网友:
首先一个完美的局域网,固定IP是首当其冲,再者 真正500M宽带,你用1000M路由器是不够的,很容易掉线的。

网友(2019-12-17):
查查网络环境中不会有回路吧

网友:
看客户那边有没有人私自安装了路由器,造成回路问题

网友:
全部清出来一个一个加进去。

网友:
1、查网线,是否符合千兆,1~8是否全通,是否存在回路。2、设备的选择如果要求高的话,不建议用水星系列。3、ip的话,如果存在网络打印机,个 人建议绑定MAC地址分配固定IP,方便日后的管理和维护。

网友:
网络应该有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