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7-D3-B3 挡C1维修记录

楼主(2019-10-17):
技嘉P67-D3-B3 挡C1维修记录

问题:开机持续短响报警,不显示,风扇上电正常

1.首先担心内存故障,换内存cpu,问题依旧,断定主板问题。

2.上诊断卡,这块卡只有PCI跑马,挡C1,挡内存

3.测内存供电

内存1.5v供电和0.75v供电都正常

4.继续搜论坛,跟大神脚步查SMBDATA总线电压,SMBDATA 1.65V SMBCLK 3.3V  SMB总线偏低
参考大神记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7520-1-1.html

SMBDATA通过R379接3.3v,另外smbdata连4个3933u
断电量R379只有500欧,怀疑是r379问题。拆下测量R379是好的
拆下u9,再量R379,阻值正常有1k欧。

再上电没上显卡,C1-C3-18 重启,跑马C1 是过了,18后无限重启。。。。。。

==============================================================================================
感谢6楼兄弟指点,确实是bios问题。

先前我也怀疑bios,所以把主备bios调换了位置,还是跑到18重启。6楼兄弟确定bios问题,让我想起来我用的cpu是g2020,而并不是先前主板使用cpu,调换回原来cpu后,一路走码亮机器到FF。

总结:
1.持续短音告警,挡C1的问题是 U9 这个up6262 故障,拉低了SMBDATA 电压 导致内存不过     去掉就ok了
2.无告警音,跑马18重启,是bios出错,旧版本bios不兼容新cpu

网友A:
看不太明白,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明白,修好了吗?

没,只是不卡c1,跑马到18就重启,还得查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不修主板了,除非一些特别的软件才修一下下

网友:
没有看懂,修好了吗?

网友C:
再刷歌BIOS,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刷歌BIOS,就好了。

我把主备两个bios调换了下,还是一样的报18 重启。手头没有刷bios的卡座,还有其他办法搞吗?请指教

网友:
这种8脚小芯片很容易坏的,V星也有很多坏的

网友D:
我有块通电风扇转下就停了,都不知什么原因,楼主,怎么排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通电风扇转下就停了,都不知什么原因,楼主,怎么排查问题

掉电,先查供电是不是正常,然后,1听告警, 2上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先查供电是不是正常,然后,1听告警, 2上诊断卡

谢谢楼主,今晚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通电风扇转下就停了,都不知什么原因,楼主,怎么排查问题

风扇转一下停,一般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8脚小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只是不卡c1,跑马到18就重启,还得查什么问题

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换另外的那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主备两个bios调换了下,还是一样的报18 重启。手头没有刷bios的卡座,还有其他办法搞吗?请指教

查内存条件,换内存插槽试试! 跑马22之前的都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