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出现这样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10-17):
大屏出现这样怎么回事啊    里面一个主机  外接VGA就正常   接上屏幕就变成这样

网友A:
进主机开机的bios,在显示的相关项里,找LVDS的选项,看看分辨率是不是设的不对。如果没问题的话,找个点屏工具测下屏幕是不是好的,屏坏了也会这样显示。

网友:
感觉像是分辨  不对吧

网友:
屏或显卡坏

网友:
屏参数不对,,,,,,,,,,

网友:
程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主机开机的bios,在显示的相关项里,找LVDS的选项,看看分辨率是不是设的不对。如果没问题的话,找个点屏 ...

屏幕问题

网友:
屏问题边板模块坏了要用压屏机

网友:
刷个屏参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屏幕驱动板程序不对吧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坏的比较多

网友:
要修屏幕了

网友:
屏幕坏啦

网友:
应该的屏内模块驱动有问题,和程序没关系

网友:
屏幕可能性大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屏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