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加固态不认

楼主(2019-10-17):
最近遇到两台宏基笔记本加固态,固态放在原机硬盘位装好系统,把原硬盘放在光驱位,开机启动不从固态硬盘启动而是从原硬盘启动,对换位置也不行,按F12选择才行,原以为是光驱架的问题,换了N个都不行,看论坛说的改供电,刷BIOS都不行,第一台劝客户加固态把原硬盘装成移动硬盘。过了一个月又来一台也是一样的毛病,客户不同意装成移动硬盘,没办法继续琢磨,之前的操作排除,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考虑是不是这个牌子的机器不支持两个硬盘,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找了一个带系统的硬盘放在机器原硬盘位置,光驱架装本机硬盘,开机竟然从找的那个带系统的硬盘启动,感觉机器也应该没问题,实在想不出问题所在,打算再换系统,于是又把固态装回本机硬盘位置,原硬盘装在古区位置开机,忘记查U盘,机器直接进去了,谁知一看竟然从固态启动,进系统认了光驱位驱动,原硬盘显示反复重启都没问题,就此解决,感觉不可思议,谨以此给他家做个参考,分享经验

网友:
有时笔记本很怪,上次遇到一个华硕的笔记本加来了固态硬盘

网友A:
也就是说什么都没干,重新装了一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什么都没干,重新装了一遍好了。。。

干了,用两块机械启动一下,再装回去就可以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