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16年换cpu a1286改集显 没技术含量看看就好

楼主(2019-10-17):
板号820-00244供电 PP1V_SUS短路 cpu炸了 没拍图

换u

要刷bios bios论坛有就不传了 接下来a1286改集显

上午就这样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点评):
这还敢买二手电脑吗?

网友:
霸占一楼

网友:
挺谦虚的 换CPU 修改集显 一般人做不了呢

网友:
不错,手工方面要注意的太多了,这么紧凑的小板子一个不注意,故障很容易扩大,很厉害

网友:
这么niub 太谦虚了

网友A:
苹果A1286 显卡问题,我都是直接换显卡,又快又好用,没返修过,你这改集显,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苹果A1534 这种M3 小CPU ,价格还可以,不算贵 1xx元一个,换过

网友B:
A1286感觉显卡是通病,换了也容易返修,楼上那个就等着返修吧

网友:
换CPU 修改集显 一般人做不了

网友C:
1286有这么麻烦啊,我十分钟解决不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86有这么麻烦啊,我十分钟解决不飞线

楼主说一下怎么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一下怎么搞的啊

刷bios 我有 但升系统 和复位了就不行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A1286 显卡问题,我都是直接换显卡,又快又好用,没返修过,你这改集显,看起来不错,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

现在a1286花屏的基本上都是板层问题了只是你加热下又可以用而已 除了改集显都不耐用
没返修是客户不想修了还是找别人修了没别的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86有这么麻烦啊,我十分钟解决不飞线

刷bios 我有 但不用 一复位 升系统就不行

网友:
你这一上午几千块钱呀 厉害呢

网友:
这是真功夫

网友:
帮我修下苹果笔记本可以么大师

网友:
好谦虚!我反正是搞不来!!!!!

网友:
你线路改集显, 可以用win7?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E:
有点位和图纸 大家都可以的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哈哈 搞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位和图纸 大家都可以的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是的 都可以搞的 胆大就行

网友F:
那一堆线是啥,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这个CPU 是几号的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一堆线是啥,能说明一下吗

飞线啊 硬改集显 还可以升系统 虚拟win7还可以用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G:
a1534我换过CPU后不认硬盘没搞得,

网友:
牛B,太欠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a1534我换过CPU后不认硬盘没搞得,

有刷bios吗 要刷原厂bios哦

网友(2019-12-17):
你好  A1286是什么板号的    820-2850-A    HM55  可以改吗   指导下

网友H:
老司机 ,  换的6啊,我们这边基本不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 ,  换的6啊,我们这边基本不换U

不是老司机 小萌新一个 大佬头像超帅

网友:
师傅技术好呀非等闲之辈向师傅学习

网友(2020-01-28):
引用 网友B:
A1286感觉显卡是通病,换了也容易返修,楼上那个就等着返修吧

1286换芯片也用不了多久,就是改集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