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240IC RSMRST上拉电阻坏1V1转换管坏导致不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17):
ASUS Z240IC RSMRST上拉电阻坏1V1转换管坏导致不开机不显示维修

机器型号:ASUS  Z240IC

版号:Z240 IC V1.4

故障现象:按开关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的机器,故障描述为接电后按开关键后不开机。自已接到机器后,用稳压电源确认机器不能触发开机,迅速折机取出主板。

  目检全板无进水和其他外观不良情况,主板很新的机器。

  第1步,万用表量测主板各大电感对地值,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此主板为SKYL 6代CPU+H170南桥。附主板工作原理框图:

  各供电电感明细有:内存模块供电VDDQ,总线供电,锁相环供电和维持供电,核心供电,桥的待机供电,二级电压3.3V,阻值均为OK的,基本上确认南桥H170未发现明显不良。附供电框图:

  第2步,打开电脑后参考6代CPU标准时序来分析主板硬启动过程:(资料来源于迅维月饼老师和黄老师笔记本远程培训内容)

  结合时序图和老师们平时培训维修方法即按步就班按芯片组时序检修主板硬启动过程,首先来确认RTC电路4大工作条件。

  (之前2,3,4,5代CPU桥的RTC电路是6大工作条件,与之相比是有差别的)VCCRTC信号桥外部叫为+VCCPRTC_3P3,它由0欧电阻SR156经+BAT_3V更名而来。

  用示波器量测SR156上电压为3.3V,为OK。

  RTCRST# 信号桥外部叫S_RTCRST#,它由 20K SR119电阻上拉+BAT_3V电压产生。

  SRTCRST#信号桥外部叫S_SRTCRST#,它由 20K SR121电阻上拉+BAT_3V电压产生。

  用示波器实测SR119,SR121 电阻第2脚均为3.3V电平电压,为OK。

  RTCX 32.768KHZ晶体,在板上位号为SX1,示波器实测正弦波形为OK的。

  第3步,继续向下检修桥的4个待机供电和2个待机好信号。

  VCCDSW_3p3深度睡眠待机电压,桥外部更名为+3VSB,实测SR65电阻上3.3V电压为OK.

  VCCPRIM_3p3待机电压,桥外部更名为+3VSB,与VCCDSW_3P3为同一供电电压,说明此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供电。实测为3.3V也正常。

  VCCATS_1p8桥待机供电,示波器实测供电也为1.8V OK。

  VCCPRIM_1P0桥待机供电,桥外部更名为+1.0VSB.

  用示波器量测SR155 0欧电阻电压也为1.0V ,为OK。

  因主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供电,所以桥内部DSW_PWROK和RSMRST#信号,在桥外部 是直连在一起的。

  用示波器量测SIORN4排阻上第7脚为0V,看来故障点就是RSMRST信号不良引起。

  第4步,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SIORN4芯片第7脚值有190,为正常的。

  现在重点来分析PM_RSMRST#信号走向一一排除此信号上元器件是否有损坏。

  从点位图分析主要去了7个元件上,但是平时修机和论坛上经常有同行们说华硕板子电阻有通病,于是怀疑为SIORN4 8.2K上拉电阻损坏引起的。风枪开电后吹下SIORN4电阻,冷却后量测电阻阻值由8.2K变为无穷大了。

  从料板上取下同样阻值电阻补在板上,上电后再次确认O_RSMRST#信号电压已恢复到3.3V了。

  此时主板按开关键后电流向前跑动但是居然还不显示,档电流在0.493A处。

  第5步,先要排除机器上自带CPU和内存条是否正常。

  正好自已手中有维修工具1151 CPU和内存条,于用先替换主板上带的6代CPU和内存条,但是结果依然涛声依旧,故障未修复。

  第6步,用CPU阻值卡量测DMI信号对地阻值,也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

  第7步,向下重点检修桥和CPU各级供电是否正常。附明细图:

  在量测PJP4103节点第1脚 时电压为0V,正常要为0.95V,它为VCCIO总线供电电压。

  VCCIO总线供电,由N沟道管PQ4112 MOS管转换后从第1脚输出。第4脚为控制信号,由PU3003芯片控制。

第8步,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

  主板再次断电量测PQ4112 MOS管第1PIN对地阻值再次确认为OK。上电后示波器量测PQ4112 第5脚 输入电压1.2V也为OK,第4PIN控制脚上驱动电压为12V也OK,怀疑PQ4112管子本体损坏引起的。因手中没有4C09的管子,参考同系列图纸后确认能用889N03管子替代。

高清图

  最后在料盒中找到889N03管子换上,待冷却主板上电后正常显示OK,板子装机后功能测试正常后,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免费领取VIP会员区,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维修的有理有据,非常好

网友A:
提个小建议,时序图放大后看不清,希望能上传清晰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建议,时序图放大后看不清,希望能上传清晰的截图

鑫智造查询软件里有大量的图纸资料哟!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免费领取VIP会员区,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楼主思路真清晰,加精都可以了!

网友:
基本功震扎实

网友:
教科书一般,值得学习!

网友:
想不到华硕这么多年了,还是排阻问题多

网友:
这个板子 桥爱炸

网友:
图纸是好东西 可惜以后没了

网友:
确实是维修好文,实力收藏。

网友:
这个理论知识很清晰一看就是上过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