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代换,实验证明

楼主(2019-10-17):
32m可以用64m代替

网友A:
很多机器BIOS芯片要用原机的刷才能用,怎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BIOS芯片要用原机的刷才能用,怎么原因?

好像同一个牌子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BIOS芯片要用原机的刷才能用,怎么原因?

没有这样的说法,那如果原机芯片坏了呢?那整台机器就要丢掉;其实不然,原机BIOS芯片写入了OTP,OTP只能一次性写入的,所以备份BIOS程序的时候,最好连OTP一起备份,以备换新芯片的时候,把OTP一并写入,注意OTP只能一次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同一个牌子就行

什么鸟牌子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样的说法,那如果原机芯片坏了呢?那整台机器就要丢掉;其实不然,原机BIOS芯片写入了OTP,OTP只能 ...

我的编程器好像没有看到OTP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编程器好像没有看到OTP选项

那就不知道了,恭喜你买了个玩具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