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310M-K R2.0原厂BIOS,淘宝购买有截图

楼主(2019-10-17):
华硕PRIME H310M-K R2.0,机器不显示,机器比较新,现在还有保的,客户嫌保修时间太长就选择修了,这么新的机器一般硬件还是比较少坏的,所以就买了程序

网友A:
BIOS官网有得可以直接下载,就不明白,为什么论坛可以求助或者下载,为什么一定要XXX宝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官网有得可以直接下载,就不明白,为什么论坛可以求助或者下载,为什么一定要XXX宝买呢?

你试试搜索一下论坛有没有呢  官网给的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搜索一下论坛有没有呢  官网给的大小都不一样

新板子。bios可以从新板上备份下来。呵呵。

网友(2019-11-24):
这个BIOS不能用 谨慎下载

网友C(2020-06-24):
从官网下载后转停,主板原因是进BIOS有个MotherBoard Temperature温度过高,刷楼主BIOS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官网下载后转停,主板原因是进BIOS有个MotherBoard Temperature温度过高,刷楼主BIOS成功修复。

谢谢你证实 楼上的人质疑的我都不想上传资料了

网友:
之前开机黑屏这个点开机不触发

网友(2020-08-21):
这个BIOS官网可以下载啊  干嘛要买 CAP文件改一下文件调入开始地址 改成800或者1000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是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D(2020-09-26):
亲测此BIOS点不亮G39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测此BIOS点不亮G3900

h310不是魔改的本来就不支持g3900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但是人家拿来的板子就上的这个U。还是要想办法的

网友(2021-11-23):
我的8代I3可以用

网友(2022-01-15):
BIOS  好使  亮

网友(2022-06-06):
bios
不能使用

网友:
要分CPU的 上面几个8代的可以用

网友:
这个BIOS是好的,我的i5-9400f可以显示,之前是自动重启刷了还是一样自动重启和没刷之前一样的,可能是我主板其它问题了,继续查

网友(2022-07-20):
华硕bios官网就有得下了。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搜索一下论坛有没有呢 官网给的大小都不一样
809H可以直接刷官网cap格式的

网友:
各取所需了,占时用不到

网友(2024-08-21):
现在测试一下先

网友:
cAP的问题用R890F不是也可以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