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雷神911 稀里糊涂修好华硕

楼主(2019-10-17):
一台华硕不开机;开机无反应一台雷神911,短路
雷神机主描述机器插了50V充电器导致不开机(我也不知道哪来的50V适配器)插电5A,拆开后盖,插电5A,不理会,直接摸TVS,发热明显,拔掉后恢复正常,更换后轻松捡钱

第二台华硕FL5900 (说实话,这个机器坏的非常多,这段时间都遇到了好几台了)
【想到华硕的,就没去找图纸了,先搞搞,搞不出再找点位】
客户说开机无反应。拆机、插电无待机。拆机插电公共点电压为0,奇怪的插电2分钟后,待机正常(0.025A),按开机键电流跳到0.4左右归零,此时再测量公共点电压为0,于是直接把适配器电压拉到公共点。飞好线通电发现5A短路,本以为飞线没焊好碰到了什么地方,但是仔细检查并没有,于是用3V烧,电流没反应,升到10V时发现电流0.8A,再升到19V,风扇都转了。

但是换回电源头,并不会亮机,还是没有待机(准确的说是等一段时间才会有待机,按开机没反应,开机后也会掉电)
终于发现这个电阻以端电压19V,另一端1V,测下阻值发现电阻已损坏,换掉后成功点亮。

断开刚才飞的线装机后测试,充电正常,测试了一段时间确认没问题。
至于这台华硕到底啥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收到钱了,机器也开机了

网友:
华硕的很有可能会返修。哈哈。稀里糊涂修好的电脑我基本都没底。

网友:
雷神911这个多亏厂家设计了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