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GA-B15OM-D2VX-SI REV1.0

楼主(2019-10-17):
手上两片故障不一样技嘉B150M的板子,第一时间修不出来就来论坛看,结果没人发过贴,只好埋头苦干了。   第一片故障是没CPU电压,有时断电,有时不断,刷过BIOS,查了IO 12V 5V检测电压正常,前面电压都正常,只好查电源管理芯片了,发现 DAQ5这个三极管的S极电压不对,电压查1.8v,正常是5V, 看了这个电压是去电源管理芯片的 。量了三极管G极12V,D极5V正常,打下阻值没短路,换掉 DAQ5这个三极管OK了。 .

另外一片故障是上电断电,不插12V小电源不断电,当时高兴了应该简单,锁定故障一般都是VCORE的问题,量了所有MOS管都没短路,阻值也正常,没思路了往上查内存电压,BGA电压,VCCSA,VCCIO也正常,突然想到CPU温控也会这样,看图纸-THRMTRIP量了这个信号0v,

量电阻WR70另一端VCCST_VCCPLL. 0V,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往上查VCCST_VCCPLL这个电压是DFQ1三极管出来的 ,DFQ1三极管工作条件是由DFQ3.DFQ2两个三极管控制的,量DFQ3三极管G极1v,不正常,高了。截止了,换掉DFQ3这个三极管后VCCST_VCCPLL出来了,完美修复。其实走了好多弯路,浪费好多时间,修这两块板花了我两个钟时间,加上发帖有半个小时,这里主要修技嘉华硕主板的,平时也修过很多奇怪故障,就是没时间发帖,我去看别人的帖子有些帖子还限制看不了。为什么来这里发帖让大家看,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GA-B150M-D2VX-Si 389ABC.bin

另外发这个板子的BIOS,官网找不到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说得对。。。。。

网友:
楼主威武,谢谢你的无私奉献!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感觉技嘉的板子好多这种小芝麻管容易坏掉

网友A:
bios不够完美,我照葫芦画瓢改了一个

网友:
能开机的哦,感谢大神

网友:
楼主我扩上一块华硕Z97-AR 开机跑完内存就无限掉电重启,一直重复掉电重启,然后有时候掉电重启三五次就正常显示,显示后所有功能全部正常,有时候重启十几次才显,不知道修哪里了,不插内存就不会重启。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呗!

网友:
DFQ3是啥类型的三极管呢?

网友:
加分    现在新板的维修实例太少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用管什么三极管,那个三极管是开关作用。1v就会导通。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A:
bios不够完美,我照葫芦画瓢改了一个

哥们你的这个BIOS用不了,怎么只有容量大小4KB的呢

网友(2020-02-07):
看了你的其他帖子,高手啊!关注你了,看来还得多多学习

网友B:
图纸能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你这技术得是高级技术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分享下吗谢谢

你下载 鑫智造  这个软件  里面有图纸

网友(2020-04-06):
碰到个这板子,点开关不触发。待机电压都正常了。桥的条件应该也满足  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