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WiFi芯片坏导致打不开无MAC地址维修

楼主(2019-10-17):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wifi打不开

【维修过程】:WiFi打开按钮为灰色,在设置→通用→关于本机里面的无线局域网地址为不适用。正常情况下都为WiFi芯片损坏导致打不开的,我们直接取下主板刮边胶,旋风风枪330取下WIFI芯片。

处理焊盘后更换新的WIFI芯片,开机进入关于本机里面无线局域网地址已经正常。6s以上机器更换WIFI芯片都需要拆下硬盘放到硬盘测试架上解绑。

解绑后装上硬盘。

开机测试WIFI已经可以打开了。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谢谢啦楼主的分析,有一样的故障肯定过来看看

网友:
我都是直风取wifi不刮胶

网友:
各有各的办法,适合自己的就行,楼主好厉害!

网友:
修苹果手机基本上就是考验手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