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无限白苹果,求大神们有没有办法保数据维修?

楼主(2019-10-17):
iphone6s在某天早上充电的过程中突然无限白苹果,一直重启直至自动关机,能冲进去电,但仍然无限白苹果重启。因为事发突然,自己又没有提前备份,比较在意手机里的资料,故未刷机。问了线下好多维修店,不是要刷机就是说硬盘坏了要换硬盘,有没有大神能帮我保住数据啊

网友A:
U2、大音频、后面才是硬盘CPU坏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好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大音频、后面才是硬盘CPU坏也会引起白苹果重启好好查一下

如果是硬盘的话,先查硬盘供电

网友:
能连电脑u2一般没问题,不连的话u2坏了,
一般插充电宝u2几率比较大

网友:
多谢各位,手机寄给已经迅维维修了,希望能保住资料

网友:
码片短线打值看看

网友:
可以用爱思保资料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