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G7 air 主板上电源问题

楼主(2019-10-17):
主板上降压片芯片FR9809,也是19V降压12V的芯片,老是烧了,烧 了是19V大短。

查了他的周围电阻啊电容没有什么短路问题,就是一换FR9809就烧 ,搞得我头大。
红圈上是FR9809降压芯片,下面也是同样FR9809芯片,

网友:
有的时候是电感内部短路了,一上芯片就烧

网友:
电感是0阻值吧,看不出是短路。

网友A:
换了芯片后,能不能工作一会,或者12V能瞬时出现,,

网友:
换了芯片后,没工作,必烧。查不出哪里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后,能不能工作一会,或者12V能瞬时出现,,

换了后,必烧,没有工作。拆了芯片,又没短路,头大了。。。

网友:
  我把后级断开,发现FR9809不烧了,但19V降压电压只有5.3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是12V,我想后级电压不足会把FR9809烧了,
大家看下电路图,哪个环节把电压拉低

网友:
这种显示器办电容

网友(2019-11-19):
修好了吗, 我也是搞的头大,电感电容全部换完 都没好 通电就冒烟,也没短路, 我现在 直接甩掉19V 接12V 正常显示 , 在拷机中 ,还升压板 发热不  不发热  就换个  接口 和适配器用吧 ,很郁闷的。

网友:
查一下周边的电容

网友(2020-02-28):
今天也碰到相同问题,这个降压芯片装一个烧一个连着换三个都烧了,电容电感也换了,然后取下第五脚和第六脚的分压电阻重新装了一遍好了

网友:
装最后一个芯片,烧怕了,用可调电源从12v慢慢加压,输出是十点几v开始,然后测反馈脚和第五脚,最后19v输入后测输出12.4v,芯片5脚5.85v 六脚反馈0.8v  四脚是17v左右  七脚是4.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