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T6Ti-X7

楼主(2019-10-17):
故障:触发正常进系统,不定时机器开始报警滴滴滴风扇狂转,掉电有时候一分钟,有时候十几分钟,报警完就掉电。

网友:
没识别显卡也会报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进系统了看看显卡正常不

网友A:
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

显卡,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两次,比之前好,要是出现报警FN+1就屏蔽了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