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3 不识别键盘

楼主(2019-10-17):
Surface PRO3不识别键盘 其它都正常使用 无头绪 各位有修到过次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不识别

网友:
是不是铰链处问题

网友(2019-11-23):
你的键盘不识别修好了吗,

网友:
主板键盘接口附近有个类似排阻,但不是的芯片,要换,你测一下阻值有问题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