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J不充电

楼主(2019-10-17):
ASUS    X455LJ不充电电源,电池分别开机正常。就是不充电,芯片BQ73520脚供电19v,5脚2.9v,3脚2.6v.10脚0.82v。就是没充电电流充电分析1;电池正极BAT-V是否与EC,充电IC相连 (与电池座相连的MBDAT A, MBCLK)2;查充电IC的UGATE,LGATE脚出来外接上下MOS管3;查充电IC的UGATE,LGATE脚出来外接上下MOS管4;查充电IC的检流脚正CSOP  检流脚负CSON两个脚5;查充电IC的充电电反馈脚6;如果以上都正常可以先换个充电IC,再就EC方面的问题了‘按以上思路;查到PQ8805坏,换了搞点有点位好查;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