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的爱情,扯淡的本本。。。。。。。。。。。。。

楼主(2019-10-17):
我朋友最近有点烦,原因是他女朋友不见了,是跟别人跑了吗?还是被拐了?反正我不清楚,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这女朋友用的本本也跟着扯淡,详情是这样的:      我朋友想打开这个本本看一下这个本本里有没有他女朋友下落的线索,明明记得系统的密码是他女朋友的生日,结果输了N次密码就是进不去,而且只要鼠标点击系统登录输密码的界面,这个键盘不知哪个键就一直处于被按下去的状态,可能也是没办法了吧,朋友就把这个笔记本拿到我这里来了。我接过手一看这本子型号是海尔7G-5S,开机后喇叭就嘟嘟响,此时按键盘没什么效果,大约30秒钟后,喇叭停止鸣响并进系统,当到达输入系统密码提示时,不知键盘哪个按键自动按下长排自动输入...... 根据经验这种情况应该是键盘短路所致,于是我向朋友建议先拆掉键盘,外接键盘输入试试,可没想到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拆掉了笔记本上自带的键盘,外接键盘还是一样情况,后来我干脆把外接键盘也拔掉了,结果涛声依旧啊。也就是说不管接不接键盘只要一开机似乎键盘上的按键就处于被按下的状态,没办法我把笔记本上的硬盘拆了接到其他电脑上给朋友使用,但愿对找他的女朋友有所帮助吧........
      言归正传,我用另一硬盘装了个系统,进系统后测试,原来键盘上的“T"字母一直处于被按下去的状态,不管接不接键盘,情况都一样,这就奇怪了,修了这么多年的笔记本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先不管了三板斧先用上,把EC先换了,查了一下资料这个EC本身不带程序,结果换完还是一样,键盘与EC之间的相关数及电路也没有查出问题来,难会是南桥有问题吗?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伙,这个在不接键盘情况下,裸板只接硬盘和屏幕,字母t一直处于被按下去的状态,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会与EC的程序有关系吗?还是南桥有问题?不过EC本身我已经排除了,不知哪位大师遇到过,这个本子有没有这种情况通病或者有好的妙招请指点。

网友:
排插座子和座子到EC的线路 和桥没关系

网友:
看排阻啊 一般都是排阻问题 键盘与ec连的上拉排阻

网友:
朋友的女朋友跟你跑了吧,哈哈

网友:
键盘和EC连接,不和南桥芯片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