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p重摔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10-17):
夹电不漏电,开机电流定住,先考虑硬盘供电,电压正常,阻值偏低,考虑机器是重摔进水机,把硬盘重做一遍,夹电显示dfu模式,刷机正常开机
由于客户比较急,所以没有拍图片

网友:
电流应该定在200左右吧。

网友:
定多少也不说?

网友:
开机就20毫安定住,